楼主(2012-09-26):
变频器用在深水泵上 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线超过50米用不用加交流输出电抗器?

网友A:
超过50m就得加。这不是规矩嘛。不仅要加电抗器,电机和变频器还要适当的降容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变频器会潜水。嘻嘻嘻

网友B:
谢谢版主,能不能再祥细点

网友A:
再详细点?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越长,电缆线的电感量就越大,在IGBT开关作用下,线两端产生的dv/dt就越高,最终导致的是电机、电缆、变频器的IGBT模块绝缘被击穿。所以要加输出电抗器,主要是为了平波、抑制谐波电压。保护所有的元器件绝缘。

由于线长,线两端还存在压降,因此原来的功率就要降容使用了。

仅此

网友C:
不用加,我们厂里两台30千瓦的深井泵用的是南方变频器四年了没出过事

网友D:
按道理来讲,应该加输出电抗器。在有些场合负载比较小,不加的话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正如版主所说,有可能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E:
呵呵;就像开车要系安全带,你不系上车还是可以开的,但万一那个什么就知道系不系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