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有没有用过无刷同步电动机的,查资料说是可以不用减速器就可以获得很大的转矩,我想问一下哪位用过此类电动机,好用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现在比较热。大家都在尝试。而且这样的低速大转矩电机应运而生。一般都是永磁同步电机。属于伺服类的电机与控制。例子很多,应该是成熟的东西。没风险。当然,首先是电机,要选择好。然后是控制器要选择好。匹配即可。

网友B:
打开书本上课中。

网友C:
   据说北京有256极电机,一套下来成本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