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请问诸位大侠,三菱FR-520-0.4K上的晶振是多大的呀,谢谢

网友A:
拆一个看看啊

网友B:
晶振上面有数值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e540晶振是19.9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540晶振是
19.9MHZ在哪买的?我一直用20MHZ的换,没出过问题

网友E:
晶体?用频率计呀。
100Mhz的示波器也可以测量的。三菱变频器维修群:203269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