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在工程当中如果站点比较多,设一主站.那么主站和从站之间要用无线通讯,什么方法最简单可靠?

网友A:
有一种蓝牙远程系统,50多米的通讯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工程当中如果站点比较多,设一主站.那么主站和从站之间要用无线通讯,什么方法最简单可靠?
加GPRS DTU最好 多远的距离都不怕 只要有移动信号就可以

网友C:
用Zigbee方式最好,通讯距离约2000米,免费,稳定可靠。用GPRS DTU不好,要收流量费。蓝牙似乎是用于室内小型电子设备的,用于工程项目的话。。。我认为比较搞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Zigbee方式最好,通讯距离约2000米,免费,稳定可靠。用GPRS DTU不好,要收流量费。蓝牙似乎是用于室内小型电子设备的,用于工程项目的话。。。我认为比较搞笑。
支持

网友E:
一般短距离的比如 2000M以内的 无线,常用的有 zigbee 和 433M
ZIGBEE 2.4G的网络,已经有比较标准的协议,硬件产品已经非常多了,属于自组网类型的。用的也相对比较普遍了。
433M 或者 470M,这个现在并没有非常统一的标准协议,自组网大都是各个企业自己根据不同的行业做的。现在自组网也比较多
如果不用自组网,也可以自己使用最普通的433M的模块 做类似 485的组网方式也可以的。
关键看你的具体要求了,比如距离,是否需要中继器,比如反应速度,允许信息滞后多久?供电的方式等等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考虑 zigbee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