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变频器空载运行报警OC1能复位!!!!!!

楼主(2012-09-26):
现在手里有两台A740 1.5KW的变频器两台,主回路都正常,上电显示正常但是一运行就报警OC1 我测驱动的静态负压都正常,请问这个是主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啊?这个OC1是通过那里检测的?这个三菱的变频器有点变态啊,我用直流电在R S 那里供电面板显示正常也能运行,面板也显示频率增加,但是驱动却不动作,如果我输入交流电则运行报警OC1。希望有知道的或者处理过类似问题的前辈或者朋友,能给指导下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三菱的报警EOC1(EOC2,EOC3)是三菱常见的也是特殊的故障。
你可以找一下我发的其他帖子,在这里不重复了。请谅解。或者到我的三菱变频器维修(30)群。

网友B(2012-11-25):
毛工啊,听说你已经破解了三菱变频器A700,F700机器的EOC1,EOC2报警的原理了?整理好了吗?发个给我哦,谢谢。邮箱:  476205003@qq.com。[qq00]

网友A(2013-05-08):
3楼的,你好。是的,花了好多的时间和经历,搞懂了三菱变频器F700A700系列的报警 EOC1,EOC2,EOC3的报警走向,现在修过流的报警是很快的。有的只要几分钟时间,呵呵。同时把三菱A500,F500的也搞精了。现在可以说三菱变频器驱动板的故障,能修复99.9%了。
走线图已发你邮箱。注意查收。错误的地方请指正和交流。

网友C:
毛哥我也要一份 593211025@qq.com

网友D:
毛工你好,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46356136@qq.com

网友E(2013-07-25):
回复 网友A:
毛工我也要一份破解三菱A700启动时报OC1的药方,谢谢啦,767449298@qq.com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毛工你能发给我一份,470438836@qq.com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毛工,听说你是修三菱变频器的高手,能顺便给我一份资料吗?409613335@qq.com,不胜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