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1、主回路:电抗器的作用是防止三菱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通过电源的输入回路返回到电网从而影响其他的受电设备,需要根据三菱变频器的容量大小来决定是否需要加电抗器;滤波器是安装在三菱变频器的输出端,减少三菱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当三菱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较远时,应该安装滤波器。虽然三菱变频器本身有各种保护功能,但缺相保护却并不完美,断路器在主回路中起到过载,缺相等保护,选型时可按照三菱变频器的容量进行选择。可以用三菱变频器本身的过载保护代替热继电器。
  2、控制回路:具有工频变频的手动切换,以便在变频出现故障时可以手动切工频运行,因输出端不能加电压,固工频和变频要有互锁。
   本文来源于:梦翔宇

网友A:
三菱F740系列的变频器运行一般是这样的:1,输入检测,必须要二相,三相可以设置的。P872参数=0即可。2母线电压的检测,D/A转换,也可以在小范围内设置。3,驱动板和主板的数据交换,有4个数据,2个检测。4,侦测驱动光耦合输出反馈。具体到三菱维修群:203269047

网友B(2012-11-04):
顶起,到底是专业,虽然一时不懂,但是明白了好多。谢谢,三菱主板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