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UPS选型时都要注意哪些?停电延时30分,有PLC模块和四台执行机构20多块24V压力变送器供电

网友A:
不清楚这方面的资料;
不知可否找销售商,咨询有关产品的参数。

网友B:
你在正常用电时先测出它的电流在根据电流算出它的功率那你就可以知道买多大的UPS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