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如题,经常会有电缆线上未标清规格的情况,如何有简易方法看出线的大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经常会有电缆线上未标清规格的情况,如何有简易方法看出线的大小呢
坐等答案

网友B:
反正一般凭看得多了.
多芯的,还可以算一下芯数.

网友C:
这要靠经验吧

网友D:
看多了就有感觉了,呵呵,也经常看错的。

网友E:
主要靠经验的积累,要想准确点就需要工具。

网友F:
最快就是目测,这个要经验的。

网友G:
如各位所说,一个是熟能生巧,一个是测量。

网友H:
没有什么其它办法,就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大概多大的了,误差率不到90%。
90%的误差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这个要求多在一线呆一下,基本上一看就知道大小了的。如果拿尺量,那还叫经验么?

网友I:
国标的差不多。

网友J:
上次闲着没事用卷尺量了一下2.5硬线的线径,然后算了算结果竟然比国标线还要粗。。。卷尺量的准确度有点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上次闲着没事用卷尺量了一下2.5硬线的线径,然后算了算结果竟然比国标线还要粗。。。卷尺量的准确度有点差。。
卷尺量那么小的线,怎么量呀,那误差肯定大了,这些线一般有经验一看就知道,因为线都是一个一个等级的呀,要是线径尺寸什么直径都有那就必须用尺量了,比如出个2.5跟2.6的线你咋看呀,但实际2.5上去就4个了,一眼看上去就大很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上次闲着没事用卷尺量了一下2.5硬线的线径,然后算了算结果竟然比国标线还要粗。。。卷尺量的准确度有点差。。
卷尺量那么小的线,怎么量呀,那误差肯定大了,这些线一般有经验一看就知道,因为线都是一个一个等级的呀,要是线径尺寸什么直径都有那就必须用尺量了,比如出个2.5跟2.6的线你咋看呀,但实际2.5上去就4个了,一眼看上去就大很多了
线径看的还是比较准的,上次那是为了要验证一下求圆面积的公式。中学以后学的数学公式几乎全忘了

网友L:
看多了 一眼看穿

网友M:
能点线头,各种各样规格的,多看多摸,熟能生巧

网友N:
最好有千分尺测量的。

网友O:
简易方法:平常把刚买来的正规线剪下一小截,用标签纸写上多大贴在线上,然后把所有的线串成一串挂起来,再有线拿来和其比较就行了。

网友P:
看经验了,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Q:
就只是估计,实在不行卡尺后自己算

网友R:
这个我还是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