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求大神帮帮我,F930的触屏,想通过PLC来控制自动切屏,按附件设置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直接问题讲出来;
不要用附件;

网友B:
先到触摸屏软件的 公共设置下的系统环境中,选择画面切换,设置切换基本画面的一个软元件号,设置成PLC的数据寄存器D,PLC中配合程序向这个地址中写入不同编号就可以切换画面了

网友C:
简单的讲:先在屏里定义一个PLC的地址作为当前画面存储地址,初始为D100或D0,然后定义屏功能键的作用,可以定义为D0/D100写入画面号数字,两键用递增递减,单键用循环,当然要用PLC程序辅助。这样就很方便实现了!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版主及各位的支持,小白首次发帖,没说清楚,总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用的是F930-BWD-C的触屏,FX1N-40MR的PLC,我想设定以下程序:
当PLC的M106接通时,自动控制将屏切换到23号画面,程序是这样写的LD T23 SET M106,其中T23定时K3000,就是T23计时到,M106接通.
触屏程序是这样写的:在23号画面里,部件,指示器,画面切换下:设置了位元件M106,逻辑ON,切换地址是23号画面,
为什么以上设好后不切换画面?我监视PLC的程序没有问题,触屏上设置是这样设置吧?为什么会不切换呢?跪求详解呀,,,,谢谢谢

顺便问一下,在这里发帖,把图片加入回复的内容中怎么加不进?只能加到附件吗?

楼主:
回复求助,求版主帮帮忙了
首先感谢版主的支持,小白首次发帖,没说清楚,总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用的是F930-BWD-C的触屏,FX1N-40MR的PLC,我想设定以下程序:
当PLC的M106接通时,自动控制将屏切换到23号画面,程序是这样写的LD T23 SET M106,其中T23定时K3000,就是T23计时到,M106接通.
触屏程序是这样写的:在23号画面里,部件,指示器,画面切换下:设置了位元件M106,逻辑ON,切换地址是23号画面,
为什么以上设好后不切换画面?我监视PLC的程序没有问题,触屏上设置是这样设置吧?为什么会不切换呢?跪求详解呀,,,,谢谢谢

顺便问一下,在这里发帖,把图片加入回复的内容中怎么加不进?只能加到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到触摸屏软件的 公共设置下的系统环境中,选择画面切换,设置切换基本画面的一个软元件号,设置成PLC的数据寄存器D,PLC中配合程序向这个地址中写入不同编号就可以切换画面了

你好,我按你说的设置好软元件号(M106),画面切换选择23号,选择PLC数据寄存器,但就是不会切换屏呀,很怪,还有,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PLC中配合程序向这个地址中写入不同编号?就是编个指令当条件满足时,(M106)要接通对吗?我是小白,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在共通画面里加入M106切换到23的页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版主,明天有空试试看一下.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