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各位大侠,PLC是S7-300的,我想用一根网线做通讯线,不知道网线的最长可以是多少?
我现场的情况是大概95米。不知道网线是否可以满足。

网友A:
五类双绞线可到100M

网友B:
不行的话,中间加个交换机。

网友C:
因该没有问题

网友D:
95米没问题,但要质量好些的网线。

网友E(2012-12-24):
我用到过180米,也是300的PLC,屏蔽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