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矢量变频器可通过其外部控制端子实现启停、正反转、S曲线加减速及多段速度控制。矢量控制运算中要用到的电机本身的一些参数,可由矢量变频器自动测出。此外,该变频器还具有过流、过载、电动机过热、过压及欠压,超速及失速等保护功能。变频器还能提供运行停止信号,零速信号,速度到达信号及运行准备信号等,可编程控制器综合外部信号和变频器给出的控制信号,经分析及逻辑运算向外部设备及变频器给出控制命令。电梯调速控制的关键是启动加速和减速平层,对其控制时要掌握以下几点:

  1、启动控制

  为使电梯启动时平稳无冲击,无反向溜车,启动控制应按以下顺序:

  (1)首先向变频器发出预励磁命令,给电动机建立磁场(此时速度给定为零);

  (2)经第一级延时后发出打开抱闸指令;

  (3)再经第二级延时确认抱闸打开后给出速度指令。

  2、减速平层控制

  电梯减速按照距离直接停车平层,即要求各层站的减速距离完全一致。减速到平层时无爬行过程,由运行速度直接向零速减速。为保证停车时的舒适感,应确认电梯到达零速时(此信号由变频器给出)才给出合抱闸命令,再经一级延时,给出停止励磁指令。若停车后电梯没有平层,应进行再平层控制。

  3、再平层控制

  若电梯停车后没有准确平层,或平层后因钢丝绳形变使轿厢移位,应进行再平层。再平层应在较低的速度下进行(通常为运行速度的1%),且应在电梯门打开,电梯处在平层区内的情况下进行。变频器有很好的低频转矩扭力,我们测得电梯在110%额定载重下仍能可靠地进行再平层。

  由于控制系统采用了脉冲编码定位控制技术,故井道内省略了减速感应器,只在轿顶留下了一套平层感应装置,并具有再平层功能。

  实践证明,改造后的电梯运行舒适感好,启动、减速、平层的舒适感不因轿厢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改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电梯技术改造并没有固定模式,一切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定。但我们在将旧式交流双速梯和调压调速梯改造成变频调速电梯过程中觉得以下几个常遇到的问题应特别引起注意,以确保改造后电梯的安全使用。

  1、货梯改全自动集选控制方式时,应补装安全触板或光电保护装置,无测重装置的应设法补装。

  2、保持原额定载重量,额定速度不变,保持钢丝绳原曳引比方式不变。

  3、应用线路或软件保证轿顶行慢车时,轿内和机房不能走车,以确保轿顶操作人员的安全。

  4、层门无自动关闭装置的应在每层层门上增设可靠的层门自动关闭装置。

  5、层门门扇是由绳、链联接时,被动门扇应补设电气安全装置。

  6、检查测试限速器、安全钳及其联动情况,不合格的限速器必须更换。

  7、制动器应作全面分解,闸带上不允许有油垢,电磁铁可动铁芯与铜套间要干净,并用石墨粉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