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上有5个三菱FX2N-64MT-001的PLC,在正常生产中有4个出现和工控机通信故障,这4个功能是相同的,一对一和工控机配合使用,这4个PLC都通过扩展通信模块和另一个PLC连接,另一个PLC正常这4个同时坏了,拿一个新的装上 后也没发现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PLC坏了还是通讯板坏了?

网友B:
4个PLC同时坏的可能性不高,还是查下通讯模块

楼主:
4个PLC都坏了,都是和工控机通信故障,外接扩展通信卡没坏。

网友C:
通讯芯片坏了 不难修
一般换个就好了

网友A:
BD的通讯板与PLC主机间是没有隔离的;
所以如果有异常电压等串入通讯板上,PLC就会坏了;

网友D:
4个PLC同时坏的可能性不高,你一个一个的排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