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有哪位师父知道Pro一face屏型号3180053一02与三菱PLC连接的电览型号,谢了。

网友A:
呵呵;你这个应当不是PROFACE的产品型号;
倒像产品的序列号;

楼主:
是屏型号,那个ST400一AG41一24V那个是不是

网友B:
这个市场上随便买得到的,找三菱代理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个应当不是PROFACE的产品型号;
倒像产品的序列号;
3180053-02那是ST400的uL/c-UL的注册型号,通过这个,可以查到具体的触摸屏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师父知道Pro一face屏型号3180053一02与三菱PLC连接的电览型号,谢了。

网友C:
如果你要找Proface购买的话,那么型号是: CA3-CBLFX/1M-01(长度1米)或者CA3-CBLFX/5M-01(长度5米),只有这两种规格,另外准备几百大洋吧。

楼主:
谢谢师父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