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富川电气-变频器厂家,主要生产矢量变频器,变频电机等产品。

1、什么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么?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冲宽度调制),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PAM: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3、电压型和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

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4、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的改变,既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V/F=C模式),避免弱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6、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拖动,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器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的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7、按比例的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的降低电压,那么由于电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的转矩有减少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的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转矩补偿。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8、在说明书上写着变速范围6-60HZ(5-50HZ),即1:10,那么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9、对于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0、所谓闭环,开环是什么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加装速度检出器(PG卡),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值取决于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分辨率。

11、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做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2、什么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就叫做再生(电气)制动。

13、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储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转矩的为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14、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有哪些?

保护功能可分为以下两类:

(1)检知异常状态后自动进行修正动作,如过电流失速防止,再生电压失速防止。

(2)检知异常后封锁电力半导体器件PWM控制信号,使电机自动停车。如过电流切断、再生过电压切断、半导体冷却风扇过热和瞬时停电保护等。

15、为什么用离合器连续负载时,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就动作了?

用离合器连接负载时,在连接的瞬间,电机从空载状态向转差率大的区域急剧变化,流过的大电流导致变频器过电流跳闸,不能运转。

16、在同一工厂内大型电机一起动,运转中变频器就停止,这是为什么?

电机起动时将流过和容量相对应的起动电流,电机定子侧的变压器产生电压降,电机容量大时此压降影响也大,连接在同一变压器上的变频器将作出欠压或瞬停的判断,因而有时保护功能(IPE)动作,造成停止运转。

17、什么是变频器分辨率?有什么意义?

对于数字控制的变频器,即使频率指令为模拟信号,输出频率也是有级给定。这个级差的最小单位就称为变频器分辨率。

变频器分辨率通常取值为0.015-0.5HZ。例如,分辨率为0.5HZ,那么23HZ的上面可变为23.5、24.0HZ,因此电机的动作也是有级的跟随。这样对于连续卷取控制的用途就造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辨率为0.015hz左右,对于4级电机1个级差为1r/min以下,也可充分适应。另外,有的机种给定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不相同。

18、装设变频器时安装方向是否有限制?

变频器内部和背面的结构考虑了冷却效果的,上下的关系对通风也是重要的,因此,对于单元型在盘内、挂在墙上的都取纵向位,尽量可能垂直安装。

19、将电机直接投入到某固定频率的变频器时是否可以?

在很低的频率下是可以的,但如果给定频率高则同工频电源直接起动的条件相近。将流过大的起动电流(6-7倍额定电流),由于变频器切断过电流,电机不能起动。

变频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20、 变频电机超过60Hz运转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机械和装置在该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 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持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于速度的立方成比例增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 产生轴承的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 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与厂家仔细商讨。

21、变频器可以传动齿轮电机吗?

根据减速机的结构和润滑方式不同,需要注意若干问题。安邦信的变频器就可以在齿轮的结构上通常可考虑70~80Hz为最大极限,采用油润滑时,在低速下连续运转关系到齿轮的损坏等。

22、变频器能用来驱动单相电机吗?可以使用单相电源吗?

基本上不能用。对于调速器开关起动式的单相电机,在工作点以下的调速范围时将烧毁辅助绕组;对于电容起动或电容运转方式的,将诱发电容器爆炸。变频器的电源通常为3相,但对于小容量的,也有用单相电源运转的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