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矢量型变频器

楼主(2012-09-27):
富川FC系列变频器,采用DSP控制系统,
完成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与V/F控制相比,
矢量控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定位于中高端市场
的OEM客户,RG800设计灵活,内嵌SVC(无
PG矢量控制)、V/F控制于一身,可广泛应用
于对速度控制精度、转矩响应速度、低频输出
特征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合。

技术特点

◎ 三种控制方式:无PG矢量控制(SVC)、V/F控制、转矩控制;
◎ 启动转矩:无PG矢量控制0.5Hz/150%(SVC);
◎ 0.4~11kW各规格内置制动单元,如需快速停车,可直接连接制动电阻;
◎ 8段多段速控制、PID控制、摆频控制;
◎ 提供多功能的6路数字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入、1路继电器输出、2路模拟量输出、1路开路集电极输出;
◎ 自动电压调整: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 提供RS485串行通讯接口,采用标准ModBus通讯协议;
◎ 提供可选择的外引LED操作面板,实现方便快捷的操作。

应用场合

RG800系列变频器输出频率0~600Hz,主要应用场合:
◎ 塑料和化纤挤出设备;
◎ 金属加工机械:车床、铣床、刨床、磨床;
◎ 建材:水泥、玻璃主传动设备;
◎ 橡塑机械;
◎ 电线、电缆挤出设备。

网友A:
你这个指标是不是拔高了?没有编码器,0.5Hz转矩是不可控的。这个数据试验室的数据已经是被证明的了。除非是同步电机(也需要编码器的)可以做到。这个指标不是标出来的,是实际通过测试来证明的呀。

另外,矢量控制最高输出频率能到600Hz?也是一个“高射炮”。除非是定制的电机和定制的变频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