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2-09-27):
台达伺服电机作1500mm往复运动。0.75kw电机配1:20的减速器,然后用联轴器直接和丝杠连接,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r/m

丝杠导程5mm  想知道是否能够在10s之内走完1500mm       求指教

网友A:
3000r/m = 50r/s  →   50/20=2.5 (1:20减速机) →  2.5r/s*10s= 25r  → 导程 5mm → 5*25=125mm.

网友B:
楼上已经解释

网友C:
减速比应为1:1.5,电机速度为2700prm

网友D(2012-12-30):
参数都出来了,算算不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