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

楼主(2012-09-27):
西门子S120系列6SL3120-1TE32-0AA3驱动板上面的变压器哪里可以买到?驱动板型号为A5E00765
盼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应当联系一下厂家!

楼主:
问题是西门子不单卖,连板子都不单卖,要买就整机啊

网友B:
看到这里,想起了西门子的著名的山寨版:改装版。据说,新一代的产品更容易“改装版”了。其实,如果知道这些变压器的参数,自己绕也不是不行。

网友C:
拆下量线径记录全数自己绕吧

楼主:
哎,这个变压器浇筑了啊,没办法自己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