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选择

楼主(2012-09-27):
各位高手你好。二个伺服电机XY轴,控制三十个位置,但三十个位置中只选其中一部份运行,利用永宏PLC有什么比较好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有好方法,这是功夫来的,什么PLC都一样。这种动作没有有特别的方式。

网友B:
这个关键是怎么写程序,你可以先手动走轨迹,记忆坐标位置,再自动,安这个位置行走

网友C:
条件不同,所定位的点的路径连线不同,每个条件满足时,输出33个点中的一部分点的位置。这个可以满足某个条件时,输出中间继电器,然后控制输出所走定位点。使用中间继电器、使用FUN147。

网友D(2012-12-04):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同,所定位的点的路径连线不同,每个条件满足时,输出33个点中的一部分点的位置。这个可以满足某个条件时,输出中间继电器,然后控制输出所走定位点。使用中间继电器、使用FUN147。

网友E:
这个看你需要哪部分就直接在那里加个控制信号执行那部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