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前言

传感器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传感器的用途更加的广泛,汽车的安全、舒适、经济等很多的反方面都离不开传感器的工作。保证汽车的安全正常行驶,我们要熟知汽车常用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结构组成,能够在它们出现故障的时候及时的、准确的判断,然后才能对汽车进行诊断与维修。下面我们以汽车水温传感器为例,介绍汽车水温传感器原理、结构及其检测。

汽车温传感器工作性能的好坏对发动机的喷油量有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发动机的燃烧性能。当混合气过浓或过稀时,发动机的燃烧情况变坏,会引起发动机不易启动,运转不平稳,这时应检查水温传感器。进行汽车水温传感器的检测,首先就要了解汽车水温传感器原理、结构、组成。

1、汽车水温传感器原理

汽车水温传感器的内部是一个半导体热敏电阻,温度愈低,电阻愈大;反之电阻愈小,安装在发动机缸体或缸盖的水套上,与冷却水直接接触。从而侧得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电控单元根据这一变化测得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温度愈低,电阻愈大;反之电阻愈小。电控单元根据这一变化测得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作为燃油喷射和点火正时的修正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发动机水温的温度了解汽车现在的运行的状态,停止或者运动,或者运动的时间有多长等。

2、汽车水温传感器的组成

汽车水温传感器总成一般由垫圈、水温传感器、导线接头3部分组成,如图所示。

3、汽车水温传感器的结构

汽车水温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缸体或缸盖的水套上,与冷却液直接接触,用于测量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冷却液温度表使用的温度传感器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NTC) ,其阻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有一根导线与电控单元ECU相连。另一根为搭铁线.如图所示。

4、汽车水温传感器的作用

当出现因汽车负载过大、缺水、点火时间不对、风扇不转等故障,造成水温过高时。会使发动机机体温度上升,从而使发动机不能工作,所以在仪表系统内设计了汽车水温传感器。利用汽车水温传感器检测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让驾驶员能够直观地看出,发动机冷却液在任何工况时的温度,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在电控系统中也安有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用于喷油量修正信号。

5、汽车水温传感器的检测

1 .用万用表检测汽车水温传感器

(1) 在车检查。将点火开关关闭,拆下传感器的连接器,用汽车专用万用表的 Rx1 挡,测试传感器两端子的阻值。以皇冠3 . O 的THW 和E2 端子为例,在温度为0 ℃ 时,电阻为4 — 7k Ω;在温度为20 ℃ 时,电阻为2 ~ 3k Ω;在温度为40 ℃ 时间,电阻为O . 9 一 1 . 3k Ω;在 60 ℃ 时为O.4 ~ 0 . 7k Ω,在80 ℃时,为0 . 2 ~ O . 4k Ω。汽车水温传感器的电阻值与温度的高低成反比。

(2) 单件检查。拆下汽车水温传感器导线连接器,然后从发动机上拆下传感器。将传感器置于烧杯内的水中,加热杯中的水。随着温度逐渐升高。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传感器的电阻值,将测得的值与标准值相比较,若不符合,应更换汽车水温传感器。

2 .汽车水温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的检查

安装好汽车水温传感器,将传感器的连接器插好。当点火开关置于 ON 位置时,连接器“ THW ”端子 ( 丰田车 ) 或 ECU 连接器“THW ”端子与E2间输出电压。所测得的电压应与冷却液温度成反比变化。拆下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线束插头,打开点火开关,测量冷却温度传感器的电源电压应为5V 。

3 .汽车水温传感器与ECU连接线柬阻值的检查

用高阻抗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汽车水温传感器与ECU 两连接线束的电阻值 ( 传感器信号端、地线端分别与对应 ECU 的两端子间的电阻值 ) ,其线路应导通。若线路不导通或电阻值大于规定值,则说明传感器线束断路或连接器接头接触不良,应进一步检查或更换。上海租车公司

结语

汽车传感器(汽车传感器应用)有很多种,这给汽车维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不同的传感器检测和维修方法各不相同,但是了解汽车传感器原理、结构和它的检测方法,对于解决故障有很大的帮助,本文以汽车水温传感器为例,介绍了汽车水温传感器原理、结构及其检测。

网友A:
以后我们买车的话,这里面的常识一定会接触到的,
http://www.gzhczs168.com

网友B(2013-03-01):
深圳中航自控专业生产温度传感器http://www.catic-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