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7):
我公司有24台1.5WK电机做循环泵用。现在我们的电机因为进水坏了7台。修过几次后,现在出现电机空载4到6个电流。响声也很大。但轴承也是刚换的。中间有2台电机转子因为前面的丝口损坏,去加功了一下,现在这几始都不行了。只有以前的没有拆下来的电机转装上这7台电机定子上都可以电流只有1个左右。请各位大侠大说下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你看看转子是否有断裂的样子,还有就是你的转子加工的时候车的太小了也是这样的情况。你那两个不一样的转子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有响声,一般是转子断条

网友C:
测量一下修过电机的转子,如果转子小了,电机间隙大了空载电流就大了。

楼主:
转子看过了,也测过了不一样的,有的比一前大一丝,有的大3到5丝。没有比以前小的。
断条怎么才能测出来呢。

网友D:
电机转子和定子相对位置是不是有变?空载电流大,转子的问题?很奇怪呀。断条不应该电流大吧?

网友E:
1.5的维修不赚钱,在线上偷工减料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在于,换上以前的转子就没事了。说是转子的问题确实觉得奇怪,因为,异步电机的转子不就是鼠笼嘛,那玩意也能出问题呀?确实不解。

网友F:
没遇到过这情况;
想象中,转子在水里泡一泡是没问题的。

那么,有怀疑的转子,装到好的定子上,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G:
转子断条,电流会过大的,我以前也试过!

楼主:
原来的转子换哪一台定子上,电流都很小,1A这个是正常 的。但现在这个现在这个转子,换上去就会电流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从楼主以上描述的现象判断,可以认为是转子的问题;以上对此的主要意见,是可能存在转子断条。
   按维修经验,7台一同坏(时间上可能有先后),出现同样的现象,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产品存在同样的缺陷,或者是受到了同样的某种作用。

   转子断条的检测,以前好像在一本“电工手册”上见到过介绍,不记得方法了,也未实际用过;
   楼主可以在这点上先作个判断,并期待结果。

网友D:
很想知道最终结果。转子有问题到底出在何处?如果是断条,那多台电机转子都是断条?好像很离奇耶。

网友H:
有几个原因,维修偷工减料,维修装配时可能把转子装反了(有些小电机定子的铁心不是在外壳的正中心的,所以转子就有方向了,如果你把转子装反了,就会定子转子铁心错位,引起电流偏大

网友I:
我觉得,你应检查一下转子的动平衡。

网友D:
其实,13楼的观点更有可能性。

网友J:
对此不是很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有几个原因,维修偷工减料,维修装配时可能把转子装反了(有些小电机定子的铁心不是在外壳的正中心的,所以转子就有方向了,如果你把转子装反了,就会定子转子铁心错位,引起电流偏大

网友L:
"只有以前的没有拆下来的电机转装上这7台电机定子上都可以电流只有1个左右。"
  根据你所说的现像看,应该是转子断条了,断条后,电机声音大。可以自己做一个转子断条检测仪,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