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8):
请教一下各位,一般注塑机是使用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呢?

网友A:
呵呵;注塑机都有现成的专用控制器,现在用PLC控制的很少了;

网友B:
我来替楼主说了,当然是永宏这种超一流的触摸屏了,坐等马甲们来顶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替楼主说了,当然是永宏这种超一流的触摸屏了,坐等马甲们来顶我。

Regards
LU工
何必这么直接呢
这个帖子刚发我就看到了,都没回
人家就是变相做个广告嘛

网友D:
肯定是普洛菲斯的,但是我没有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替楼主说了,当然是永宏这种超一流的触摸屏了,坐等马甲们来顶我。

Regards
LU工
何必这么直接呢
这个帖子刚发我就看到了,都没回
人家就是变相做个广告嘛

嗯,马甲现在越来越深了,注册1年才发一贴,所以发帖数少的现在一看就知道是马甲了。

网友E:
看了,不用回就是了。。。

网友F:
永宏的不敢用啊,因为没用过,维纶的倒是不错,还有

网友G:
以前看到过深圳这边一个比较大的做注塑机的,用了很多海泰克的,还是定制的,不过现在也开始换了其它品牌的

网友H:
是的以前的注塑机的,很多用的海泰克的。现在都是专用控制板了,一体化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替楼主说了,当然是永宏这种超一流的触摸屏了,坐等马甲们来顶我。
Regards
LU工
何必这么直接呢
这个帖子刚发我就看到了,都没回
人家就是变相做个广告嘛
嗯,马甲现在越来越深了,注册1年才发一贴,所以发帖数少的现在一看就知道是马甲了。
C大的LU是哪个字啊

网友J:
建议买国产的。

网友K:
国产触摸屏像样的也就步科和维纶了

网友L:
我一般用台达的,

网友M:
国产高清 便宜的是显控 在就是维纶通的了,台达步科都不错,永宏的是代工的,价格不一定好。 普洛菲斯是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