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8):
请教高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双线圈
检查下

网友B:
PLC有没有在运行状态?

网友C:
强制输出状态。解除强制状态或者清除程序。

网友D:
呵呵;你PLC好像在编程状态吧;

楼主:
惭愧
是在编程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C有没有在运行状态?

网友F:
你PLC好像在编程状态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强制输出状态。解除强制状态或者清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