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驱动两个步进有图请指教。

楼主(2012-09-28):
PLC是 三菱FX1S 晶体管的 Y0-Y01可以这样用吗 ?不会搞坏PLC吧 ?对FX1S不熟悉。请指教。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写
Y0 Y1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驱动步进没有问题吧 我昨天实验了个后来发现y0y1烧了 拆开发现是假三菱。我用真的三菱实验不会烧Y0Y1吧 2K电阻我串了的

网友B:
你不会搞个继电器输出的来试验吧?

网友C:
呵呵;
仿的三菱不要去用定位的功能;

网友D:
正常三菱的FX1S连接三菱伺服不用接电阻
防的有的比较差的

网友E:
自己查查吧,应该不是plc的问题,接线问题能导致吧。仿的plc人家仿造的人也会测试的。

网友F:
仿造的也有很多种的

楼主:
继续 已经手动转了 就差自动回原点和自动启动了 低速定位感觉步进比伺服强点啊

网友C:
接步进驱动器的话,如果驱动器信号是DC5V的话,是要串个2K欧的电阻;当然如果是DC24V的话就不用了;
假的三菱PLC,有的没有脉冲功能的,有的有输出,但脉冲数与设定值有出入,导致步进或伺服走不准;
所以用这个功能还是去用真的三菱吧;

楼主:
怎么图上不了
总之谢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