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8):
向各位高手请教:CNC铣床加工一零件侧面会出现一道亮线或产生异面,换刀后也消除不掉,切削液也没问题,怎么搞定?

网友A:
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只是加工零件的侧面产生的,还是全表面加工但只在侧面产生?

网友B:
请楼主把问题再说的详细点,如果可以请附图什么的最好。

网友C:
所加工的零件都有么

网友D:
是不是材料的问题?材料制造的时候添加很多成分,有个别成分不均匀也会有此问题。不过很少见。

网友E:
不行就上磨床吧

网友F:
那是转速不稳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