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频运行方案

楼主(2012-09-28):
160水泵电机该变频器运行的电路图及技术方案急需 谢谢

网友A:
哇,一个免费的午餐呀?拭目以待,看看有没实现。

其实,风机泵类改变频,没有什么难度。关键是原来的电机要注意是不是绝缘强度符合变频要求?还有就是改变频控制以后,可能产生的轴电流问题如何抑制。仅控制系统,没什么,都是“大路货”。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但可以判断出,楼上的回答,已是回答了问题的实质。

网友C:
楼主不是领导吧??

网友D:
细细阅读使用手册中的参数说明。

楼主:
制动电阻
用制动电阻吗

网友A:
风机泵类没必要用制动电阻的。

网友E:
没营养,随便买个大一档的国产变频器,接三五根控制线,设不超过10个参数就OK了

网友F:
7楼说的精辟

网友G:
1#哥们说的不是很懂啊,轴电流、绝缘强度如何发生改变?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H:
轴电流、绝缘强度是变频器特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由于变频器在运行时不可避免的产生谐波,该谐波对电机的轴承有相当大的影响,即在电机的转子上产生一个电压,既然有电压,那么就有电流,也就是轴电流,轴承钢球与外环之间不断地流过电流,就如同电焊一样,原有光滑的表面会因电流而变成斑斑点点,从而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再说谐波对电机绝缘强度的影响,所谓变频的谐波,也就是要比正常电压高出许多的,不规则的电压,这个电压加在电机线圈上,将对电机的绝缘性能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如果电机原有的绝缘性能就不是太好,电机极有可能被谐波电压击损。

以上两问题,与变频的产品性能有一定关系,与参数设置有关系(载波频率),并且变频器的容量愈大,影响就愈大。

楼主(2013-03-07):
西门子6SE70经常报F011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