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9):
请问各位大侠,我这有一台 ABB 800 系列 55KW 变频器   带一台55KW 排风机   电位器外给定控制转速,改变转速过程中会出现2310故障控制盘检测输出电流变大,   使用工频运行 电流正常,问下是否变频器内部检测单元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过电流吧。看看是不是加减速时间设置不合理。

网友B:
回复的少,试转至“变频器维修”版块。

楼主:
其他2台一样的参数设置 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故障  就是改变频率大小的时候就会出现2310故障  不改变频率的话 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