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接线图

楼主(2012-09-29):
我们单位有一个东西 控制升降的,通过PLC 控制,这个东西上面全是英文  是  MANNESMANN REXROT  这个东西 共12个接线端子 我就想知道这12端子的作用,谁有这个东西的详细资料。 78     9    10  好像是去现场电磁阀的线。 12345 都接线呢 6   11    12  没接 .

网友A:
还有上升下降按钮的  还有限位的线吧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啊

网友B:
那个“东西”就是PLC,还是那个“东西”里有一个PLC,如何判定是PLC;
或许,可以试查外部接线,来判别端子的作用。

网友C:
自己查一下线路最好了

楼主:
MANNESMANN REXROT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的详细说明书

楼主:
在线等 很着急。 这东西是控制液压升降的

网友D:
白度一下试试

楼主:
百度了  没有找到 这东西 是外国进口的

网友E:
看看上面是否有COM口如果有就是PLC控制器,不过里面的程序是编写好了的,部分端口也可能屏蔽,如果你是维修只需根据外端口找一下输出功能即可,找到说明书你也很难开发其它功能

网友F:
内事问度娘,外事问谷哥

楼主:
没说一样                   鄙视

网友G:
房事问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