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变压器加油口是哪个?

楼主(2012-09-29):
原来知道有油枕的加油口在油枕上面,这种新型的在哪里呢?

网友A:
在那个最长的管里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最长的管里加油。

楼主:
谢谢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C:
打开油位计,从油位计上口加

网友D:
这是整流变压器吧

网友E:
是不是S11的变压器,加油口如1楼所说。

网友F(2013-05-02):
我们的就是这种变压器,现在漏油了,请问加油加多少合适....

网友G:
看取长的那个杆,那个是油标!
上面有个红色和绿色的浮子,保证你看见的是绿色的就正确了!

网友F:
有油枕的变压器通过油枕解决油的热胀冷缩问题,这类变压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这种变压器加油从那个高杆加注  热胀冷缩依靠翼型散热器来完成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能详细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