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9):
我是外行人员,完全不懂PLC。现在配电室要用欧姆龙的PLC,然后安装个红外报警器接到报警主机,然后报警主机的输出接到欧姆龙的PLC上,主控室就知道是哪个配电室有人闯入了。问题是我要配置的报警主机需要输出什么信号能够接到这个PLC上?也就是欧姆龙的PLC报警输入信号一般是什么要求?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一班常用DC24,具体看使用的产品手册。

网友B:
用PLC的一个开关信号接到报警器上就可以了,报警器是输出负载,具体要看报警器的接线说明

网友C:
呵呵;整体式的PLC输入信号一般是DC24V的;

网友D:
LZ要监控多少配电室啊,这个基本功能通过继电器也是可以实现的吧,不知道懂单片机的哥们是否可以实现,觉得PLC做有点贵吧。楼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