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程序问题

楼主(2012-09-29):
自动控制流程中,有两种流程,用一个转换开关为两种流程的信号,当转换开关时,对两种流程都不受影响。用欧姆龙编程,请各位老师帮帮忙。谢了!

网友A:
你先一个个写好,再用转换开关切换。

网友B:
貌似不该难吧,加一个中继。互锁的问题。。

网友C:
意思都没表达清楚,看来为难你了!

网友D:
表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E:
应该是互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