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30):
作为建筑内部重点耗能设备,中央空调系统的耗电一般要占整座建筑电耗的 40% 以上。而中央空调机组是以满足使用场所的最大冷热量来进行设计的,而在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用户在使用时,冷热负荷是变化的,一般与最大设计供冷热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系统各部分 90% 以上运行在非满载额定状态。传统的中央空调水、风系统均采用调节阀门或风门开度的方式来调节水量和风量,这种调节方式的缺点不仅是消耗大量能量,而且调节品质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而导致空调的舒适度不良。

 应用交流变频技术通过对中央空调的末端空调风机箱、冷却塔风机、冷冻水 / 冷却水水泵、甚至主机驱动电机转速等进行控制调节,从而使空调各子系统风量、水流量等负荷工况参数按负荷情况得到适时调节,不但能改善系统的调节品质,达到阀门、风门节 / 回流调节、变极调速等落后调节方式所不能相比的调节性能,改善空调的舒适性;更能到达节能大量电能,降低设备运随着变频技术的成熟和发展,“一天的电费用两天的电”不再是天方夜谭。对中央空调进行变频节能改造是降本增效的一条捷径。

来源:www.hybpqi.com

网友A:
是呀,过去的风机泵类调节,要么是人工调节阀门或者截门,即便是把阀门或者截门采用了自动控制,也有其迟滞性。而采用了变频器的闭环控制,直接作用于电机的转速调节,因此节省能量是最直接和快速的,实时性非常好。这就导致了变转矩负载的节能效果非常地突出。

其实,变频器节能讲的是与工频运行不能调速的比较;人工调节与闭环自动控制的比较。有时候,一说变频器节能,很容易被人误读为用变频器本身能省电。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变频器只有实现了闭环自动控制,才能做到用最少的电量满足工艺控制的需求。

网友B:
现在的中央空调主机设备只是提供了凉水塔冷却泵电机的连锁接点,建议提供能够调谐电机速度线性自动控制端口,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节能改造。

网友A:
嗯,2楼建议很好。变频器控制中央空调系统,看来途径也不唯一,其一是恒温闭环控制冷却水泵电机运行频率;其二是恒温闭环控制冷却水泵电机通断(采用SSR驱动)。

网友C(2016-01-08):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中央空调主机设备只是提供了凉水塔冷却泵电机的连锁接点,建议提供能够调谐电机速度线性自动控制端口,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节能改造。

建议是好的,但机组厂家有自己的能源控制系统,他们决不容忍外人与他们抢饭碗,不加密就算不错的,不可能提供相应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