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用

楼主(2012-09-30):
请教大家,什么情况下,变频器的功率级别要放大一、两个档使用?请谈谈看法。

网友A:
变频器主要针对4极电机生产。当给6极电机配变频器时就得提高一至二个级别使用

网友B(2014-03-16):
两极的一样好用

网友C:
1,电机连续重负载工作的。比如石料粉碎机、面粉搅拌机等
2,电机并不是Y系列普通电机。像淘汰的JO系列、YEZ系列等等,有可能需要加大变频器规格才能稳定工作。
3,加速时间要求很短的。
4,外部设备并无故障,但变频器又容易报过流的任何场合。

网友D:
没注意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