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货电梯控制电路

楼主(2012-09-30):
请问那位师傅知道哪里有卖五层载货电梯控制电路板和呼叫盒,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楼主:
控制板和呼叫盒各多少钱?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器5000

网友B:
你要首先知道你的货梯控制板的型号,才能找到以致配套召唤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首先知道你的货梯控制板的型号,才能找到以致配套召唤面板。
估计应该这样吧

网友D:
你要为电梯做控制的话,淘宝上有成套箱卖,内外呼在3000左右,只需要在梯外控制的话1000+就可搞定,外呼板100多

楼主:
谢谢,只需在梯外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