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电脑

楼主(2012-09-30):
学修电脑,朋友一台旧电脑给我。我怀疑硬盘坏,谁有二手硬盘。160G-250G台式串口、7200转我想买一个

网友A:
没必要买二手的吧,硬盘可以买个新的

楼主:
旧电脑不必要

网友B:
10G的行不?

网友C:
500G ST 全新好像接近400块  320G 二手的 200块左右。

说实话  搞个80G 就OK了吧

网友D:
如果想找到问题所在,拿其他电脑的硬盘试下就可,不必买硬盘

网友E:
家附近的电脑城没有二手电脑吗,或硬盘

网友F:
先看一下接口类型;

网友G:
怀疑硬盘坏,可先看看CMOS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因为旧电脑时间放长了,电池不行会导致CMOS参数设置丢了而不认硬盘。如果CMOS参数设置正确。则可把旧硬盘接到你的电脑上看看正常否,拆前先检查下电源、数据线的接触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方法都用过。确实是硬盘坏,我这里没有卖的,其它网不相信、台式串口80G都可以

网友H:
看来楼主也是用心良苦哦!

网友I:
你到旧货市场看看,那里还有旧货卖的

网友J:
楼主是哪的呀,我觉得你们那的电脑店就有卖的吧,我这还有块160的呢

楼主:
我以前在山西一机床干过,现在老家山西省定襄县一国企干设备管理维修。你那160的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