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流保护动作

楼主(2012-09-30):
我在污水处理工作,污水需要4台90KW潜水泵提升水位至以后工序处理,其中2台为三碁S2000变频器控制,2台为软启动器控制。由远处高压配电室送来10KV电压,就近变压器变压到0.4KV后供到低压配电盘使用。每次只需要启动一台泵就行了。最近4台泵都出现过一次或几次启动瞬间高压真空断路器跳闸现象,高压柜显示为过电流保护动作,低压盘上空开和各变频器和软起并没有保护动作,再次高压合闸,泵启动时又一切正常,运行电流也正常,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纯粹为了将帖子顶出:
可查,实际有无过电流,过电流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高压部分应该有问题继保作预试

网友C:
高压部分反时限过载保护时间设定是否过短,水泵负荷较大启动时间延长。

网友D:
楼上的两位老师回答的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