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1):
触摸板坏了能否读出里面的东西,

网友A:
那要看情况的,有些人机需要进入系统页面才能进行程序的上下载,对于这类屏来说,因为触摸板的损坏而导致无法进入系统页面,从而无法进行程序的上下载。

网友B:
呵呵;要分类的;
请提供你用的详细型号;
有的联机要用触摸功能进入到系统传输菜单,还有在屏上输入密码的,碰到这种你是没有办法读出的;

网友C: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看型号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看型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