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1):
大家好:
     首先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前天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现场有一个150:5的穿心电流互感器,穿心匝数为1,和一个150:5的电流表,主电路控制的是一个7.5千瓦的电机,由于电机额定电流较小,因此电流表的读数不狗精确,我打算把电流表更换为30:5的,互感器穿线匝数改为5匝,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

网友B:
150:5的互感器串绕五圈当然就变成30:5了电度表倍率为六倍

网友C:
7.5KW的电机电流不大,还不如用个直接接入式的电流表。

楼主:
谢谢各位,那电流表显示的读数是实际值吗?可以直接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5KW的电机电流不大,还不如用个直接接入式的电流表。

网友E:
要是匝数比发生改变的话,显示读数要乘以不同倍率。不过这个精确度是不是根据互感器自己的精确等级有关系啊,问问卖电流互感器的厂家呢

网友F:
应该可以。

网友G:
7.5KW的电机直接接电表是有点难的了,正常情况下,7.5KW电机的电流接近15A.就算是用10(20)的表,也是满载,因为启动瞬间电流太大,所以受不了的。
电流表穿心5次,完全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

网友I:
可以直接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