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2):
请问附件图中的圆圈是什么?它与二极管并联起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保护触点用的。(直流电)
如果交流 就用RC

网友B:
这些是伺服的输出信号,可以接中间继电器等负载,然后再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其它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伺服的输出信号,可以接中间继电器等负载,然后再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其它信号!

续流二极管,保护触点用的

网友D:
2楼一语中的。赞同!续流二极管是针对直流回路电感负载的开关设置的,吸收电感时产生的反电势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