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公司锅炉汽包液位采用三冲量调节,引入调节器的参数有汽包液位、蒸汽流量、给水流量三个参数,在进行P I D参数整定时那位朋友有好的经验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这设置好了不用进行设置

网友B:
自动调节是否调整好的标准,简单说三个字:

稳就是稳定,调节系统不发散,能将控制对象实现在安全范围内调节,没有大幅度的调节动作,控制值也无剧烈的变化.
准就是准确,控制值与设定值接近或一致
快就是快速,出现扰动或修改给定值后,系统能快速响应,很短时间内将控制值调节到允许偏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