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滚珠丝杠副的安装

   1.滚珠丝杠副仅用于承受轴向负荷
   作用于滚珠丝杠副的径向力、弯矩会使滚珠丝杠副产生附加表面接触应力等负荷,能加剧滚珠丝杠副螺母与丝杠之间的摩擦,降低其使用寿命,也可能造成丝杠的永久性损坏。因此,安装滚珠丝杠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丝杠的轴线必须和与之配套导轨的轴线平行,平行度误差≤0.05mm,机床两端支承滚珠丝杠副的轴承座孔中心与螺母座孔中心,三点必须成一线。
   (2)将滚珠丝杠副的螺母与机床上螺母座进行安装时,应尽量靠近滚珠丝杠副的支撑轴承端。
   (3)通常情况下采用整体式安装,不要把螺母从丝杠上卸下来。特殊情况下,必须将螺母卸下时,必须使用滚珠丝杠拆卸辅助轴,否则卸装时滚珠极易散落。

   2.螺母卸装时注意事项
   (1)辅助轴最大直径应小于滚珠丝杠底径0.1~0.3mm。
   (2)辅助轴在使用时,应靠近丝杠螺纹轴肩(如下图)。
   (3)卸装时,旋转螺母时,勿用力过大,以免损坏螺母滚道或滚动体。
   (4)滚珠丝杠副安装装时,要避免过分撞击。

1-电动机  2-弹性联轴器  3-轴承  4-滚珠丝杠
5-滚珠丝杠螺母  6-同步带轮  7-弹性胀紧套  8-锁紧螺钉
滚珠丝杠副的4种安装方式图

   3.螺母出现散落后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前,必须认真做好各装配件的清洁工作。
   (2)在装配挡珠器或反向器时,注意滚珠进出口与螺旋槽相切的孔同螺旋槽准确圆滑的衔接,使滚珠顺利运行于进出口及回程滚道。螺母上的螺旋回程道也必须与两个切向孔衔接好,保证滚珠在运行时不产生冲击、卡珠或随同产生滑动摩擦等不良现象。
   (3)挡珠器或反向器在装配时,不能与螺母的滚道发生接触,为使滚珠顺利运行还要保证与滚珠接触的端部具有正确的形状和位置。
   (4)滚珠丝杠副在传递精确运动时,可以调到有一定过盈量而上有较好接触刚度。以提高其轴向精度。并使其在整个行程中的摩擦阻力矩保持基本一致,没有局部过紧现象。
   (5)安装调整完成后,加注机械油或140号主轴油,油脂可用锂基油脂。

 滚珠丝杠副的维护

   1.滚珠丝杠副防护装置
   (1)滚珠丝杠副在使用过程,是严禁灰尘或切屑污物进入,因此必须装有防护装置。
   (2)滚珠丝杠副在机床上外露,应采用封闭的防护罩,如采用螺旋弹簧钢带套管,伸缩套管以及折叠式套管等。安装时,将防护罩的一端连接在滚珠螺母的侧面。另一端固定在滚珠丝杠的支承座上。
   (3)滚珠丝杠副位于隐蔽位置,采用密封圈防护。密封圈装在螺母的两端。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密封圈。

   2.滚珠丝杠副的润滑
   (1)滚珠丝杠副通常采用锂基润滑脂和主轴油两种润滑剂。润滑脂一般加在螺纹滚道和螺母的壳体空间内,主轴油则经过壳体上的注油孔注入螺母的空间内。
   (2)使用过程中,每半年更换一次润滑脂,清洗旧脂,涂上新脂。用主轴油润滑的滚珠丝杠副,可在机床每班工作前加油一次。

网友A:
精密滚珠丝杆
华南地区专业滚珠丝杆,供应商:广州雷研精密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15802034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