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这个参数是什么指标,跪求各位师傅,通俗再通俗的讲解一下

网友A:
看过AV么,日本人对日本人,美国人对美国人.电流大小,电压高低,要合适.

网友B:
输入阻抗,一个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术语。他是针对四端网络而言的,在《电路分析》中,任何一个复杂的网络,都可以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四端网络,即输入与输出的四端网络。“从输入向网络里看”的阻抗,就是“输入阻抗”,他的对应术语,是“输出阻抗”,简单的说就是输出两端的阻抗。

其实,实际使用中,我们不仅要关心4端网络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值,还应该关心它的形式。比如是NPN型还是PNP型(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形式,比如:集电极开路...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阻抗匹配去连接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定性和定量的去进行四端网络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匹配,才能保证各个电路单元之间信号传输可靠。无故障隐患。

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匹配好不好,对于你系统集成工作的质量,很关键呦。

网友C:
打个比方:当用电流表测量电流时,我们希望它的“输入阻抗”越小越好!这样才不会给电路造成电压损耗!当用电压表测量电压时,我们希望它的“输入阻抗”越大越好!这样才不会给电路造成电流损耗!仅供参考

网友D:
就是负载,包括有功负载,无功负载。有功负载为电阻负载,公式为:R=U/I ,     无功为电容的容性负载和电感线圈的感性负载  ,容性负载公式:CR=1/2*3.14*f*c      感性负载公式:LR=2*3.14*f*l   c为电容容量 ,l为电感量,f为频率。

网友E:
输入阻抗的概念
看了这个带,对电工概念有更深的理解了

网友F:
名词是知道,但要具体说,我却说不清楚了;支持2楼kdrjl。
3楼则具体指出了其“作用”(一下子不知怎么描述了)。

网友G:
   阻抗就是在含有电阻、电容、电感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呈现的电阻值,其单位为欧欧;也可以理解为阻抗就是对交流电所起阻碍作用的大小。
   正如2楼所说的:任何一个复杂的电路,都可以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四端网络,即输入与输出的四端网络。则“从输入向网络里看”的阻抗,就是输入阻抗。

楼主:
还是不怎么懂呀 ,看来基础之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