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各位老师:怎么判断日光灯管的使命?如何测量还是......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知道?

网友A:
使命??是历史使命吗??

网友B:
有专业仪器能测日光灯的寿命

网友C:
干啥,搞科研?
日光灯有灯管,启辉器,镇流器,你是指哪个寿命,再说功率不一样,质量不同,与使用方式,环境都与寿命相关,怎么想吧。

网友D:
你是想问如何判断灯管的好坏吧?

网友E:
不好判断,一般有一头发黑的较厉害了说明要快坏了,但还是不准确。

网友F:
灯管的寿命和使用电压镇流器质量关系密切,判断灯管寿命应该使用专业仪器在额定电压和电流的标定功率时来测定起发光效率,发光效率降至80%一下就应该是更换了。

网友G:
两头黑的差不多了就换了;

网友H:
如果有实验室的设备就好办了,用老化测试设备测试

网友I:
电压的大幅度波动是造成日光灯损坏的罪魁祸首

网友J:
日光灯管寿命大约为5000-8000小时,但根据电压、镇流器等条件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两头黑的差不多了就换了;

网友L:
日光灯的使命就是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