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PLC编程

楼主(2012-10-03):
我从事现场维护,想学PLC编程,应该从哪步做起呀?

网友A:
   可以利用现场维护的机会,了解熟悉一下有关设备的控制要求,以及电器元件的性能等;现场维护维修经验,有助于电路的设计。
   如果设备控制中用到了PLC,可以选择一个感兴趣的型号,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学习。

网友B:
先找现场设备PLC的说明书看,再编写一些小程序,逐步提高水平

网友C:
一台笔记本.一条编程线。官网下载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
~~~~~~~~~~~~~~~~~~~~~~~~~~~~~~~~~~~~~~~~~~~~~~~~~~~~~~~
慢慢学。。先学习开关量(会继电器控制 上手很快)。梯形图
然后。。。学完了。。
把设备的 程序搞来看。。对照 指令。学习。

慢慢学啊。。

以后 维护设备 PLC应该是个必备的。。
很多设备没图纸。讨厌死了。。把程序下来看看 估计好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