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有一台三肯变频器MF-220K-380,恢复出厂值后,启动,从0-50HZ,电压一直在50V范围内跳动。如果接上15KW电机,电机不停地振动。调整V/F曲线,如将V/F 改为数字“1”后,启动,从0-40HZ,电压一直在50V范围内跳动,40HZ 之后,输出电压马上变为正常,为440V。反复查找原因,主板 驱动板 模块 认为均正常,但上电开机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老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上的,用示波器检测各个波形了吗?不要认为是正常,要用数据说明问题的,一般是波形的畸变。建议侦查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问题找到了,这台机器别人曾经修过,是通过检测输出(即U.V.W)的电压或是频率反馈给CPU,检测端子上共有四根线,第四根线应该接直流母线的负极,而这根线却接到了外壳上去了。没有用示波器测量波形,遇到这种问题确实是需要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