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梯形图 求教导

楼主(2012-10-03):
各位同志们   我想具体的学习一下梯形图,但是我什么都不会,该怎么学习?求教导
 谢谢!!!

网友A:
要学哪种,找下对应型号的编程手册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学哪种,找下对应型号的编程手册看下

网友C:
是指PLC的梯形图吧;
如1楼的意见,可先大致认定一下,对哪个品牌感兴趣,然后查看相关资料。

网友D:
会继电器控制的话 上手很快。

网友E:
找本中专或者大学的教材先看看吧,那个是基础!

网友F(2012-12-04):
找本中专或者大学的教材先看看吧,那个是基础!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37014

网友G:
找资料,多学习。

网友H(2013-01-09):
认识触点、线圈和功能块就OK了,至于能不能看懂,就是时间问题了

网友I(2014-06-04):
PLC的一种编程方式吧,梯形图算是一种很简单的程序语言,你先确定PLC类型,比如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等等,不同的厂家生产的语言略有差异,祝好!

网友J(2014-09-15):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们去办讨论会 请你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