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A空开发热

楼主(2012-10-03):
我的一个250的空开,带50kw的负荷,用了人民电气、正泰的都发热,工作时要用电扇降温,我前几天换了德力西的,装上就发热,也要用电扇降温。是什么原因?是质量都不好吗?不过空开每天要开关两次

网友A:
为什么不改成400A的空开?

网友B:
三相电压是不是标准的380v。

网友C:
看一下压降有好大,电压低了,电流就高,就容易发热

网友D:
测下温度,如空开允许温升内就没事,如高就要考虑换大容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改成400A的空开?

50KW你叫人家换400A的空开,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250A的开关带50KW的负载空气开关会发热?
那是你线没有压好,压紧,很多新手都会碰到的!

网友F:
线没有压好是一种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改成400A的空开?

50KW你叫人家换400A的空开,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250A的开关带50KW的负载空气开关会发热?
那是你线没有压好,压紧,很多新手都会碰到的!

支持!

网友H:
用钳流表测量一下电流究竟是多少?
现在国产的产品有些真的不尽如人意哦。
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发现热的,以前有没有热的现象?
要做到一名合格的电器维修工,以后工作起来要自己写一些案例! 把相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可以随时查看,注意总结。

网友I:
45KW+照明
用了200A空开。
山寨货

也是发热。叫 工业区电工把 变压器电压调高了点。。很少跳闸。
线损太大了。

35平方的铜电缆线。(老板买的。关系货。不好说,)

网友J:
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K:
看了以上回复,主要意见如下:
   1. 检查接线是否可靠;
   2. 测量电流,确定负荷大小;
   3. 开关温度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4. 加大开关壳架等级,额定电流选择适当;
   5. 仍然注意一下开关质量或性能。

楼主可以作个参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了以上回复,主要意见如下:
   1. 检查接线是否可靠;
   2. 测量电流,确定负荷大小;
   3. 开关温度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4. 加大开关壳架等级,额定电流选择适当;
   5. 仍然注意一下开关质量或性能。

楼主可以作个参照。
支持

网友M:
还有是不是频繁启动或者线太细

网友N:
50kw380V的负荷 250开关不应该发热啊,看看电压有没有380哦

网友O:
线太小了,引起空开发热,估计线都是非标的,铜线也可以传热的,传到空开的热过载脱扣器上就跳了,先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比较烫,如果比较烫那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测下温度,如空开允许温升内就没事,如高就要考虑换大容量的

网友Q:
明明就是电流过高、、

网友R:
要看是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如果是阻性负载计算电流在225A,感性负载则100A。

网友S:
我厂55KW用160A一天8小时不发热。测下电压和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T:
应该把线压紧再说,按道理说不应该啊

楼主:
电压不低,自有变压器,有400v,线也压得好,在线鼻子上的胶布都没变色。空开里面发热。谢谢大家!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要看是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如果是阻性负载计算电流在225A,感性负载则100A。

阻性负载为何是225A了啊,怎么算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