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3):
fx2n plc 比如触摸屏写频率30,怎么传plc,变频器 英威腾 30hz是6000,通讯是asci码

网友A:
这个要做通讯了,PLC中用RS指令根据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写程序

网友B:
呵呵;这个关键是PLC的程序;
屏上只是设定一个寄存器的输入;

网友C:
屏上是显示和输入plc中的寄存器的地址的数值,plc中通讯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上是显示和输入plc中的寄存器的地址的数值,plc中通讯变频器。

楼主:
rs指令 寄存器的地址这个也知道,关键是不知道触摸屏上的是16位整数,三菱上有16进制转asc码,asc码转16进制,16位整数怎么处理

网友E:
你有两种方法:
一PLC与变频器通讯,
二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