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4):
我们有台3吨的电弧炉,工作起来造成电源电压很厉害,直接影响了其它设备的安全运行,哪里有电弧炉电压波动治理的案例请告知。。。。

网友A:
主要是工作电流大压降大,考虑母排供电或独立变压器

网友B:
电弧炉都是采用独立的电源变压器而且是特殊结构一般在3吨一下的内附电抗器,主要是降低冲击电流干扰,5吨以上都采用独立的电抗器,你先看看是不是你的电抗器被甩掉了,一般来说在电炉溶化初期电流变化比较大为了防止冲击电流过大消除对电网的干扰都是在初级串入电抗器,在炉料溶化成钢水电流稳定后再把它甩掉,以减少损耗提高供电效率。

楼主:
那我还得落实一下

楼主:
已经是独立变压器供电,变压器也有内置电抗器,就是工作起来电压波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