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10-04):
请问三菱PLC定时器有没有掉电保持功能,就是说当计时器在计时到某一时间突然停电停止,或者说放假把总电源关掉然,后当某一时间来电或送电计时器能在原来的时间上接着计时。

网友A:
有的,累积定时器
不过你要先确定你的PLC具体是什么系列、型号

网友B:
定时/计数器都有掉电保型型的,具体区间查你对应PLC型号的硬件手册;

网友C:
如1楼所说;
2楼言之所及,计数器也可以作为定时器使用。

楼主:
型号是FX1N,手册上只有电容保持,也就是说只有几天的时间而已,等电容放电完了,定时器就复位归0了。好像只有计数器才有EEPROM保持。计数器有时是可以当定时器用,但毕竟还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