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4):
请问各路大侠,单位21kw英威腾变频器经常出现Sc故障代码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路大侠,单位21kw英威腾变频器经常出现Sc故障代码怎么回事啊??

有21kw英威腾变频器????
代码:SC  变频器输出(负载)短路!
看了一下说明书,这个G9/P9系列才有这个报警代码,而CHE CHE则木有!

楼主:
最近又显示Uu3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测量一下IGBT模块,以及输出线路。